求助!有关西门子mm420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07-02-01):
  小弟用西门子MM420变频器控制一台750w的三相交流电机。按照设置好的参数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报错F0002,我查过手册后发现是过电压,并按照故障信息排查建议的方法进行了重新设置,但怎么也不行。
  请大家给点建议和意见,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
没有人给点建议?

网友A:
R0026参数看一下.这是监视直流电压的

楼主:
  在电机没有加负载的时候正常,加上负载以后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故障。电机的负载并不大,不过是个偏心负载。电机的功率也只有750w.

网友B:
     恢复工厂设置,重新设置电机参数,监视直流母线电压,我刚修了一台440-37kw也是报F002,时好时坏,后来把cpu板换了,机器运行正常。

楼主:
to:xuexi110  谢谢 我回去试试

网友C:
本人现急需一批430系列变频器
功率主要为:0.75kw、2.2kw、7.5kw、11kw、18.5kw、55kw
请有价格优势的供应商联系:13823578035,阳工
邮箱:yangguoddl@163.com

网友D:
当参数设置不合适时(主要指PID参数),会出现F002故障,负载是离心式风机时也会出现该故障。

网友B(2007-03-04):
   制动参说设置不好也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