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FX-2N程序中加密

楼主(2007-02-01):
我们单位一直用三菱PLC,编程我不成问题,但就是不会给程序添加密码。我按照书上介绍的方法加密,但都不成功。只要你电脑连接上PLC就能把程序读出来。
请各位高手前辈,指点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A:
offline里面的参数调了没?

网友B:
你用GPPW的软件很好做的,不过现在FX2N的加密没有什么意思了,很多人都能解开的.

网友C:
GPPW中选择在线——关键字
不过现在FX2N的太好解了
用FX3U的目前还不好解的

网友D:
设置密码时!PLC一定要在STOP状态,否则设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