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康沃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7-02-01):
刘工:
   您好!
   我单位现有四台G211KW的变频器驱动离心机,电机也为11KW,在变频器加载时出现过流,10HZ达到23A左右。20HZ以上将达到33个电流。我们是通过外部端子进行2段调速低速段10HZ或20HZ高速段40HZ,我将变频初始化后,重新设置B-0,B-1,B-3,B-8,L-18,L-19,H-17,H-20后重新加载仍然不很理想,其中有一台已经出现ER09报警停机,而且只带电机也是出现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变频有问题。请给予支持
谢谢! 我的电话13654374076,yunguo.sun@degussa.com

网友A(2007-03-06):
技术支持部电话:0755*86095013  刘杨

有任何问题请随时电话,谢谢!

网友B:
先看看外围设备接线,和该设备的实际运行电流

网友C:
现场在哪里,我可以帮你处理一下.13824348903甘

网友D(2007-04-26):
现场在哪里,我可以帮你处理一下.15903623107李

网友E(2007-08-02):
变频器过载,找找外部原因

网友F:
带空电机跳ER09会不会是转矩补偿过高有关?

网友G(2008-02-22):
请您检查负载设备,负载如无问题请联系我们技术支持部 0755-86095013

(:

网友:
检查外部机械原因后要是不行的话
就打那个0755开始的电话吧
看看康沃的人们还是很热心的哈
有这样的队伍
不强都难啊

网友H(2008-08-29):
我们有一台75kwG2机,用在风机上出现30-40hz故障显示er09,过载保护。电机55kw,额定电流102a,42hz时,变频器显示电流110a。

请问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I:
75KW的机器额定电流为150A.你的机器还未满载,应该不会跳过载,你把30HZ--40HZ频率跳过去试试看

网友J(2010-10-17):
康沃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维修13893835758

网友K(2025-01-17):
到此一游挣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