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求助

楼主(2007-02-01):
请问一下高手,我用的HMI A57BSTD,在编辑软件中有没有装置检视的功能,就像PLC编辑软件那样按一个CTRL+ALT+U就能看到所有装置的有没有被使用,因为在SCREEN EDIT编辑软件中如果用了很多寄存器的话,自己也分不清哪些用了,哪些没有用,我在SCREEN EDIT编辑软件里没有找到这个功能怎么用?多谢了,

网友A:
有一个“显示所有元件读写地址”,可以显示你所用元件的地址。就是检视状态QI后面的那个带小手的。试试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对不起,那个不是,“显示所有元件读写地址”只是显示当前页面上的元件读写地址,我是想知道所有内部寄存器的使用情况,以便于在以后修改程序时把以前用过的寄存器使用重复了。

网友B:
首先對你的程序存儲器應作一個規劃,当要添加存储地址时也可用搜索功能确认地址是否被占用,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