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LWD

楼主(2007-02-01):
我用着三菱F940-LWD的屏,它没有屏保 ,怎么办,

网友A:
屏保可以自已在软件上编程.屏保多久都可以.E-MAIL:XHZJ@CHINA.COM.CN

网友A:
TEL:13771863946苏州.

网友B:
你的GOT940系统屏保时间设置太长!

楼主:
它怎么改呀?在那一项里?

网友C:
要驱动M2,到设定的时间后!屏幕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