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组态王于AE电源.松下温控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7-02-01):
我单位现用AE电源.松下温控器.MKS压力变送器与组态王通讯,组态王应改怎通讯,哪位大哥提醒一下

网友A:
1.AE电源是专门的AE Bus协议驱动.
2.MKS不是压力变送器,是流量计.
是电压信号,与PLC通讯的.
3.松下温控器,那个垃圾还是不要用了,
换任何一个软件支持的温控器均可.
4.你可能还有 OEM要设置.
5.高真空压力变送器也要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