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液比例溢流阀?

楼主(2007-02-01):
什么是电液比例溢流阀?
其结构及原理是什么?

网友A(2009-03-08):
一种电液比例溢流阀。本发明属电液比例溢流阀。目的是提供一种能够实现调压偏差接近于零,运用∏桥液阻网络结构作为先导回路的电液比例溢流阀。它包括主阀和先导阀两部分,特征是先导阀部分由先导阀体、先导阀芯组件构成;先导阀芯组件由先导阀套和内装先导活塞、一个固定液阻及活塞盖和一端部的先导阀芯组成;液阻网络结构是由两个固定液阻、一个可变液阻组成;先导阀开口度大小受第二个固定液阻前后的压力和比例电磁铁指令力共同控制。通过合理配置先导阀部分的结构参数可以使本发明专利阀的调压偏差极小,甚至为零。优点是采用∏桥液阻网络结构作为先导控制回路,可以使调压偏差接近零;提高液压系统的控制精度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