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控制

楼主(2007-02-01):
现在用 10PG 发脉冲,走20000个脉冲,完了20000想走10000了··没问题··
就是一定要走完200000才能做其他动作···我走到18000按stop 想直接走10000怎么走
就是想快速停止结束第一次的行程,直接走第二次的行程。请教!!!
fx2n-48mr+10PG 控制mr-j2s-200A

网友A:
能否分别做2段点到点控制程序,分别由2个逻辑点控制,正常情况下,第一段结束,第二段才开始;有特殊需要时,在逻辑上忽略第一段的执行状况,直接抢先运行第二段。

网友B:
定位完成时在PLC中或者定位模块中是有相应的标志位的,stop动作时把定位完成标志位置高位,这样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