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电流是怎么算啊?

楼主(2007-02-01):
1KVA的变压器的电流是怎么算啊?

楼主:
还有是10KV变400V的

网友A:
一次侧10KV 二次侧400V 1KVA?没有这样的变压器吧?

楼主:
是没有这样的变压器,我知道啊,我的意思是怎么算电流啊?如是是250KVA的容量?

网友B:
电工基础上有阿。

网友C:
一般变压器说明书上有.

网友D:
跟没说一样

网友E:
va  1.5

网友F:
P=1.732UI
高压侧I=1000/(1.732*10000)=
低压侧I=1000/(1.732*400)=
是1000KVA的吧?

网友G:
1.414

楼主:
一次侧10KV 二次侧400V的变压器, 1KVA的容量能成受多少安的电流??????????

网友H:
拿f1的工式,把你的数代入你算算看.

网友B:
上面mengyoutfl不是给你回复过了吗?
变换一下公式就可以了。

I=P/U/1.732。

网友I:
一次 二次电流,容量除以电压值,其商乘六除以十。

网友J:
做电工还是得看书,不会看书以后怎么混。

楼主(2007-03-05):
谢谢,我会好好的去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