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型溢流阀与直动型溢流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2-01):
谁能介绍一下,先导型溢流阀与直动型溢流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在液位控制系统中,先导型是大的阀门,而且要配合小的阀门来控制大阀动作;直动型是小的阀门,可以用液体直接驱动阀的启闭;
   制冷系统、水系统的浮球液位控制,小于50的阀用直动型就可以了;大于50的使用先导型的阀才更可靠、实用。

楼主:
楼上:
   能介绍几种先导型及直动型溢流阀的型号码?

网友B:
先导式溢流阀,控制液压系统的压力精度高于直接作用式。价格也比直接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