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量编码器的维修

楼主(2007-02-01):
大家好:我有几个编码器使用了大概3年了,现在测量精度不准,但是码盘都没有坏掉而且所有元件均看不出异常,请问编码器是什么东西出异常了!该如何维修.我的编码器有个IC是 ET7272B 这个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是不是与这个有关啊,编码器电压是5V  脉冲是 2048 的.

网友A:
精度不准?以什么为衡量标准?

网友B:
我公司会维修051085582322

网友C:
不关编码器的问题吧,你监测编码器的AB相(示波器)。如果是编码器脉冲丢失那控制器肯定会报警,不过没有反馈的话就难说了。这样的话你就换一块这个芯片试一下.

楼主(2007-03-18):
有反馈,但是反馈的速度明显不对了.生产出来的产品形状变了,换上一个新电机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电机本身是好的,问题还是出在编码器上,这个编码器如此的坏法,问题出在哪里呢?是IC,还是码盘呢,但是码盘好的,没有碎裂.

网友A:
“有反馈,但是反馈的速度明显不对了”你能明确反馈的脉冲数量没出问题吗?建议先查接线,再看信号波形质量。
如果真是IC坏了,估计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直接换新编码器,因而更换IC的成本很可能不比新编码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