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721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02-01):
因为要进行DA转换,所以买了1721的板卡,主要是想用来对传输过来的数字信息进行控制,插到PC的PCI槽上,控制PC产生的数字流量,用其FIFO功能,然后模拟输出。今天板卡到货,但是从给的资料上说,1721更象一个信号源,IO接口上还有数字输入功能我想问一下,它能满足我的使用要求么?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说具体点好吗?1721是一张模拟量输出卡,既可作电压输出,也可以作电流输出.你现在是不是想在上位机用一个算法程序控制一个模拟量的输出?还有就是你要求的模拟量输出信号是怎样的一个信号?电压?电流?范围是多少?速度要求如何?

网友B:
楼主还不知道能否实现自己需要的功能就买货?
好象不太合适吧
我们给客户提供产品的时候都会保证能够实现客户的功能,以后买东西买我们的好了
我们公司网站
www.hmitech.com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07-04-30):
自由的天控,真垃圾

网友D(2009-03-06):
需要可以联系我。

电话:021-54500169转808

我公司网址:www.commell-sy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