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T100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7-02-01):
(无正文)

网友A:
拿万用表测量看有无100大的电阻值,无就是坏。

楼主(2007-04-15):
如果这个传感器在250℃环境下,是不是还是100欧姆的电阻值

网友B:
PT100在250℃环境下,是194.10欧姆的电阻值。

网友C:
先在论坛里下载一个阻值对照表,剩下的就是量呀量(不论室温还是沸水,当然有恒温槽更好)。

网友D:
Pt100是指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的铂电阻,我们常见的一般为3根引线的,如果仅仅判断其好坏,而不要求其精度、线性等指标时,我们可以认为其中两根为负,一根为正,常温下正负之间大约为110欧姆左右,两个负极之间大约为0.5欧姆左右。(数值不太准确,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说的)

网友E(2009-09-16):
引用 网友D:
Pt100是指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的铂电阻,我们常见的一般为3根引线的,如果仅仅判断其好坏,而不要求其精度、线性等指标时,我们可以认为其中两根为负,一根为正,常温下正负之间大约为110欧姆左右,两个负极之间大约为0.5欧姆左右。(数值不太准确,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说的)

楼主(2017-01-14):
谢谢您的尽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