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请教

楼主(2007-02-01):
我在控制步进马达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单步驱动步进马达时(每步间断电,每次断电后的下一步的驱动波形接上一步),会出现失步的问题。但是用两步的驱动方式(每步间断电)却没有发生失步问题。
用的应该是两相混合式步进马达。
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容俺想想,你用的什么驱动器,是不是驱动器不太好,还有你的负载想对电机来说大吗?

网友B:
你所说的单步驱动和两步驱动方式之间有何区别?

网友C(2007-06-28):
A-AB-B-BA\-A\-A\B\-B\-B\A-A这样不行么?
为什么要A-B-A\-B\-A呢?断电后,电机跑哪去了谁知道?

网友D:
东北小子也是对步进电机感冒之人, 可惜本人离东北太远, 不能当面讨教, 真是可惜.

网友D:
TO 楼主:
   只要你控制器没问题,断电后转子不飘移,而且"每次断电后的下一步的驱动波形接上一步"是不是出现丢步的.
   至于你说的"单步驱动" 和"两步的驱动", 本人不是很理解,请说明.
   建议你:
1. 确定断电后转子的位移有无飘移. 势能型的负载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而且一丢就是丢四个整步的.
2. 检查"单步驱动" 和"两步的驱动"的程序区别, 没准你的单步驱动程序存在漏洞.

网友D:
建议你通电后用电表量下绕组两面端的电压及方向, 看是不是与设定的一致. 如果电压及方向都与设定的一致, 100%是转子飘移的原因!  另外, 转子飘移也不全是负载的原因, 驱动器做得不好也有关系, 比较A B相下电时有时间差等.

网友D:
比如A B相断电时有时间差

网友C:
 我觉得他说的单步驱动和双步驱动。可能是4拍和双4拍
这两个的运行区别:
1.双4拍力矩大
2.双4拍总有一相电流是流过的,而驱动做的不好的单4拍可能相之间有时间差
但个人觉得,不会有驱动器做的这么烂吧?
建义空载试试。

网友C:
TO 阿修罗的眼泪
   呵,我是东北人,但我现在人在浙江,来了两年了
对步进电机也是要用到才做了一点了解也不是知道很多。
无奈出身不好(一师范院校),上学的时候传奇又打多了,
呵呵。以后还有很多东西要和你们讨论呢

网友D:
"上学的时候传奇又打多了"
嘿嘿, 有玩过教育网私服吗?  可曾记得"心之痕",  嘿嘿,  那就是我.   一个晚上我带领我的行会在火龙洞狙击另外两个行会, 一把幸运加三的怒斩, 被我砍到诅咒加7!!!!!!!!!!!!  以后行会里的人不叫我"小心"了, 都叫我"狠心"

网友D:
在玩传奇时,  我有一次真的被那些虚幻的友情, 及义气, 感动得热泪狂撒!!!!!!!!!!  我那次在宿舍里对电脑边笑边哭边流泪, 我宿舍人都以为我傻了!
    但对传奇的热情, 后面被外挂及作弊一次一次无情的摧毁殆尽了.

网友C:
我10区烈焰的。当然号玩了一年就让人偷了

网友C:
当挂机外挂出现的时候,我就告别了传奇
我玩的比较多的时候是在2002-2003年,网吧

网友D:
"双4拍力矩大"  这个结论怎么来的?  能解释下不???

"双4拍总有一相电流是流过的"
这个是相对于没有细分时来说的, 估计在现在的年代, 几乎没有人做步进驱动不带细分了吧?   但也确实是一个可能性.

网友D:
不对啊, 单4拍不细分应该是没有时间差的啊!!!!

网友D:
我公服玩得比较少,  当时也是高中开始玩的, 那时没电脑, 天天上网吧经济上顶不住. 所以只有一个39级的号, 还在, 不过已经很久没上了.  当时一块玩的, 还有一两个还在继续玩, 不过已形同鸡胁.

网友B:
两位步进高人就不要在此交流网游心得了,毕竟是技术论坛,帮楼主想想办法才是!

网友D:
我们说了半天,楼子都不冒个泡, 也不知道他看没看到.  我们也有心无力啊

网友B:
楼主大概很久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