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传感器测温的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07-02-01):
我用铂电阻Pt100传感器测温,在测大面积的金属温度时,温度波动非常大,在被测物温度附近波动大约10度左右,而测非金属时则没有此现象,请问为什么,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会不会是由于你测量的金属导热性能比较好,发生串温现象了。要不试试将整个金属放到恒温设备里测量看看现象是否还会重复。

网友B:
如果面积大,导热性能好,测温时波动比较大是正常的,只要保证加热均匀就可以

网友C:
应该是这个原因吧,不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