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L61冗余系统CPU和通讯状态

楼主(2007-02-02):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我第一次做AB现在一套L61的冗余系统。我知道读CPU的物理硬件状态。
但是GSV里面有个REDUNDANCY里面有很多状态参数,我没有相关资料不知道读出来的表示什么东西。请哪位高手指导下,我怎么能把1756(CPU、ENBT、CNBR/E)上的状态指示灯的信息读出来啊。谢谢指导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出来支持下啊

网友A:
帮你顶一下,不过我没有用过AB的,大概仔细看一下编程手册应该可以吧,不过听说AB的技术支持是收费的?

网友B:
class name :CONTROLLER 读取控制器状态.具体应用看帮助,找你要用的状态字!帮助很清楚,想走捷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