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机选型

楼主(2007-02-02):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些工作,所以有一些很低端的问题请教各位!
我的机构是:电机+减速齿轮+滚珠丝杠。滚珠丝杠的螺母上装一个推杆推动一个液压缸,作直线往复运动,推力大约1000N,行程40mm,0.3s左右完成。中途还要根据各个采集的数据计算后变速。我想选用无刷直流伺服电机(24V,150W左右)。自己做控制器,是不是可以选只带驱动器的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输出接口一般是什么?驱动器了包含了MOSFET管了吗?我看资料里的方式是:控制器输入三个霍尔速度信号,输出六个PWM到驱动芯片(IR2131)上,然后再驱动MOSFET管,然后再接出三个线到电机。不知道一般的驱动器是把哪些部分做在里面了?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霍尔反馈作速度闭环(是不是还有电流闭环),然后再在推杆处装位移传感器,作位置闭环。这样可以吗?
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到底是要用伺服还是想自己做伺服?其实用很简单,做就很麻烦了。

楼主:
是用伺服,但是控制器要自己做,因为还有其它一些采集量要输入,而且要加入控制策略。
谢谢波恩!

网友A:
是用伺服,但是控制器要自己做?
------------------------------------------------------------------------
还是不够明白,用伺服电机,还是伺服驱动加电机?做上位控制器,还是伺服控制器?

另,用三个霍尔信号测速,精度太低;电流闭环自然要有;推杆处装位移传感器,作位置闭环,那可是真正的全闭环系统,调起来不是太容易哦!

网友B:
“不知道一般的驱动器是把哪些部分做在里面了?”
一般的驱动器?好象有单纯实现功率驱动的放大器,有带电流环的放大器,有带速度环的驱动器,也有带位置环接受位置指令驱动器。除了第一种,都可以算是有一定的控制功能了。你要自己做控制,是要做到那一步?

楼主:
谢谢!
不知如果驱动器中带DSP之类的芯片(应该是能实现位置环吧),它的扩展功能怎么样?因为还要接几路数据采集,而且还要加控制策略。
所以想最好买的驱动器中只带放大器,然后自己做电机控制器,不知难不难?
全闭环真的很难吗?对新手来说!

网友A:
如果伺服内部带DSP,对于用户而言也几乎没有什么可扩展性,因为伺服生产商不会把伺服软件开放给你。
如果是这样,建议你还是买一个功率放大器,自己做好了,全闭环没什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