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动画效果如何制作

楼主(2007-02-02):
想在人机里做出运动的效果,并受PLC控制,在ADP6的手册上
也没看到动画效果,内部寄存器是怎么定义的啊,
只是讲到@n指动画状态,@n+1是X方向值,@n+2是Y方向值,那么@n+3,@n+4,@n+5,@n+6......
又分别指什么,前辈们能给我些这方面的资料吗
麻烦了!

网友A:
对于人机的内部地址@存储区类似与一些PLC的内部地址区,主要是针对宏指令来进行使用的。
动画中如果选择受PLC控制,那就是由@N\@N+1\@N+2来完成对整个动画的控制.
www.acepillar.com上有对动画功能的演示程序,你可以下载来看一下。

楼主:
谢谢 ,是那个DEMO例子吧,
我已经看过了,就是不理解,它里面定义的@6指的是什么?
你能给我些解释吗,谢谢!

网友B:
访问本地寄存器

网友C(2007-04-09):
值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