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分器的设计

楼主(2007-02-02):
请教如何将一个无序的物品流通过几节传送带(完全电气实现),排列成规定的有序的序列,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虽然无序,可是否外形一致呢?

楼主:
物品外型是一样的

网友B:
展览会上见到过用机器人视觉系统选择抓取的

网友A:
机器人加视觉系统,自然是最容易的方案,不过成本高啊!

其实你可以查查自动物料输送系统的有关资料,有类似方案的!比如滚针轴承的针排序,就可以通过纯机械方法实现由乱到顺的排列。

网友C:
是要时间一维的等间隔排列吗?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就简单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岩利在 2007-2-3 8:25:00 发表的内容:
  是要时间一维的等间隔排列吗?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就简单了。
--------------------------------------------------------------------------------------------
是的,就是要等间隔排列,简单应该如何做,请多多赐教!

网友D:
用電子凸輪來做
兩組輸送帶 前組輸送帶裝編碼器 及感應排列物傳感器 後組輸送帶來追 排列物的速度 位置 這樣在後組就可依序排列

网友C:
图片发不上来了。

用同步控制的方式就可以实现。

楼主:
刘老师,您说的能具体一些吗?采用电子轴吗?

网友E:
是把一堆物品排列整齐吗。我对楼主无序的概念不太理解。
如果是把物品排列成一排,我觉得是容易实现的。
先把它们放入传送带,带上限制一下,可以排列成一列,如果有前后左右的要求,根据物品的形状改变传送带的尺寸,让不合适的掉下来。等排列好了,最后一个传送带比前面的快,就拉开距离了。

网友C:
"刘老师,您说的能具体一些吗?采用电子轴吗?"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发不上来。你留个邮箱,我发个图片给你,你看这个架构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我的 邮箱是songdehai@163.com,刘老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