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伺服到底差哪

楼主(2007-02-02):
一直都听说国产伺服看起来很美,用起来不美,我没有接触过国产伺服,不知道国产跟进口的比起来到底差哪里?

网友A:
功能和性能都有差距啊!

网友B:
核心差距在于产业化和质量稳定性,其次功能简单,再其次设计缺憾,比如动力电和控制电分开供电而不是直接供电内部再分开,这样很容易因为人为原因造成故障。

楼主:
TO大海之子;你说的"动力电和控制电分开供电而不是直接供电内部再分开",如果是直接供电内部再分开的话在工艺上还有什么困难么?不了解,问一下

网友C:
大海之子你说:"动力电和控制电分开供电而不是直接供电内部再分开,这样很容易因为人为原因造成故障。"应该说分开功电更好对产生紧急故障,如机械越位及时断掉动力电,产生机械故障机会小,维修方便.

网友A:
大海之子:所言“核心差距在于产业化和质量稳定性,其次功能简单,再其次设计缺憾”我完全赞同,不过“比如动力电和控制电分开供电而不是直接供电内部再分开”不敢苟同,毕竟在欧美和日系伺服产品中,统一供电和分开供电都是存在的,各有各的用途和优势,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D:
 我也没有接触过国产伺服,不知道国产跟进口的比起来到底差哪里。听说编码器就差太多。

网友A:
没错!国产伺服多用2500线码盘,而欧美已趋向采用正余弦编码器或者2的22次方以上的绝对式编码器,日系也多用8192线以上码盘,或者2的17次方以上的绝对编码器。
好在国内也开始尝试使用2的17次方的编码器了。如广数,华大等。

网友B:
我做过一年国产伺服,恨其不幸,怒其不争,整天冒烟,烦都烦死了。最终被逼无奈只好给德国鬼子打工,郁闷。

网友B:
另外关于缓上电那个东西文字说不大清楚,如果电话或者当面就清清楚楚,大家就知道国产伺服有多烂。

楼主:
国产伺服多用2500线码盘?我看不少日本产品也是2500线的呀,不过有的时倍频,不知道其中有什么大的差别

网友A:
楼上说的属于日系的低端伺服,其实欧美也有低端,比如Parker,就有2000线的东西。这类玩意就是倍频,也不过4倍频而已,不值一提。

网友E:
to:下海為魚
 請參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8619

看到這個題目 真的感觸良多 市場就是這樣大環境 要好要便宜 天底下沒有便宜午餐 只能屈就某ㄧ向  便宜才是硬道理 市場主流

伺服有硬體(電機 驅動器 編碼器 轉子 電子零件 銅線---)還有軟件 把東西做出來只要有錢不困難 但要做出好東西就困難 這都要花錢 耳且花的錢在效益是看不到 像人才 檢驗儀器  生產設備  加工方式 做出產品又成非主流 叫好不叫座
產品夠用就好 客戶也沒有抱怨 這樣就夠了 這就是主流觀念
鬱悶 我碰太多了
哈哈 當碰到問題無解時 我就是大爺

网友F(2007-06-06):
差距太大,如果说硬件上你可以抄他们的,但是软件上,控制上没法抄,只能自己做。但这需要时间,需要人才,看看安川伺服里面的部分功能吧:
1。autoturning
自动计算负载转动惯量(包括在线自动整定参数)
位置前馈补偿
转矩前馈补偿
速度前馈补偿
速度观测补偿
速度滤波器设定
速度参考滤波器设定
转矩参考滤波器
陷波滤波器
摩擦补偿

这里头哪一个能够很轻松的做成?我指的是真正做到产品里面并且能够起作用,不是在实验室编个算法试验试验的那种?

几乎每一条功能,都需要一个研究生以上水平的人好好的捉摸,反复试验,不断的改进,也许一年,也许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应用到具体的产品中去。
所以,国产伺服要做好,要性能好,一定要投入耐心,投入人才,投入资金,不要浮躁,不要功利,一点一点做好,才能谈得上能够做出精品来。

网友G:
我觉得技术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我想应该是大海之子说的“产业化的问题”,中国很多产业都遇到这种问题的,就好像龙芯一样,技术上我想差距不会很远的,差距主要是产业化。而欧美最厉害的就是这些,而且和其它产品成一个体系的。就好象windows不是技术上难到没有公司做不出来只能微软做的出来,而是做出来了也没有市场。

网友H:
happyme,说的很是诚恳啊,总觉得现在的人才,技术,市场都虚浮的很.但也很无奈,我们现在自己东西确实不太好用,而我们和国外的差距不仅仅存在一个方面上,其中需要的耐心不是一点半点的,无论哪方面都需要塌实下来啊!但也该有点庆幸的是,我们追赶的步伐还是很快的.比如说国外解除5轴系统的封锁,和国内我们自身的努力是有相当大关系的.厚积薄发,国货当自强!

网友I:
"技术上我想差距不会很远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么想的?

网友A:
技术的差距,技术的积淀,人才的积淀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没有实力企业的投入为后盾,很难想像在活命与积淀间如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