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西门子420电源无显示

楼主(2007-02-02):
请教大家一下,我最近修了一台西门子4kw变频器,电源无显示故障已修好。但一上电就报A0503欠压和F00060故障。请高手执教

网友A:
测量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正常电压在14-16v,如果低于这个值将稳圧管换掉即可。

网友B:
直接换掉3844电源脚上那个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