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负电压

楼主(2007-02-02):
如何产生负电压

网友A:
用二极管钳位

网友B:
电压多少?容量多大?

网友C:
呵呵,如果是单纯的负电压只要把电源的正端接地那负端不就是负电压啦,老弟想问的大概是有几组电压的电源想把其中一组倒出个负电压来吧,呵呵,这个比较麻烦哦,要是需要的容量不大的话就单独弄个电源省事还可靠

网友D:
有振荡就有负压,呵呵!
如图,有振荡输入从C6耦合过来,当振荡输入是高电平的时候,D9和C6组成的充电回路给电容C6充有电压,C6的电压为左负右正,当信号变成低电平,C6上的电压不能突变,则C6通过D8给C19充电,如此C19上端就得到负电压。

楼主:
谢谢!我要求的是:+5v.0v.-5v

网友E:
两个+5V电源联合使用麻,其中一个+5V端为虚地,一个0V端为虚地。不知是否是这个意思

网友F:
用三端稳压器 ,78xx

网友G:
7905就可以了
使用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中间抽头接地,然后正端使用7805三端稳压器,负端采用7905,就OK了

网友D:
1.如果你的负载比较大,用两个5V电源,一个电源的正端连到另一个电源的负端。
2.也有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
3.变压器的不同绕组经整流、滤波、7805和7905稳压后可以得到正负电压
4.负载一般的话可以使用DC-DC转换器,将输出端的正端和输入端的负端连在一起,在输出端可以得到负压
5.如果负载很小,比如运算放大器的负电压供电,使用电荷泵芯片如icl7660就可以了
总之要得到负压,变压器或振荡电路是少不了的。

网友H(2007-03-09):
负压一般要求不高,楼主是要用在什么负载上的?

网友I:
7805 7905就OK了

楼主:
璋㈣阿澶у锛佺澶у涓€鍒囬『鍒?

网友J:
ICL7660。我网站有资料:http://www.kaimingkeji.com/qjzl.htm

网友D:
好久不见,周公又出山了呵呵!

网友K:
人才到处都是呀!

楼主:
不用ic可不可以?

网友L(2009-07-17):
我还是喜欢 芯片及维修 的方法,比较基出原理层面上,解释负电压的产生

网友M:
这个很好理解,在电子电路中很多都涉及负电压

在全波整流中只需稍微改动一下即可得到正负电压!

网友M:
对:芯片级维修 关于有振荡就有负压,呵呵!
如图,有振荡输入从C6耦合过来,当振荡输入是高电平的时候,D9和C6组成的充电回路给电容C6充有电压,C6的电压为左负右正,当信号变成低电平,C6上的电压不能突变,则C6通过D8给C19充电,如此C19上端就得到负电压。
内容的回复:

正负电源电压这样理解好像有误!

网友M:
使用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中间抽头接地

两边的抽头各分别接正反整流二极管一支,中间抽头做公共地,正接的二极管的对地电压为正电压,反接的二极管的对地电压即为负电压!

这是最简单的正负电压!

网友N:
 我也同意思山寨电工的方法,直流变压器就是那样的原理,变频器的整流器也是那样的原理

网友O:
用变压器可以实现,但是用7805或7905电压比较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