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能否显示转速

楼主(2007-02-02):
请问变频器能否显示转速

网友A:
没有用户手册吗,当然能啦

网友B:
能!
不准确!

网友C:
一楼的是哪里人啊

网友D:
当然可以

网友E:
有变频器有此功能,但要输入正确的电机参数,没此功能的变频器可通过频率算.

网友F:
你要自己设置内部参数,才能显示转数.出厂设置一般是显示电流,电压,频率等.

网友G:
一般变频器显示电机的转速和输入的电机极数有关.
没有此功能的变频器你可通过输出频率算,如下:

电机转速=60×输出频率÷电机磁极对数×(1-电机转差率)

注:1、电机一个磁极对数等于两极
   2、如果不要很精确,电机转差率可忽略不计为0

网友H:
可以的,调整变频器的监控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I:
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也不说?让大家怎么回答?

网友J:
当然可以拉.

网友K:
转速,线速度都可以显示

网友L:
可以,但不准,最好不要用

网友M:
可以啦  买一个转速表 接上

网友N:
看到这么多人的回复
还是晕了

网友O:
当然会了!

网友O:
丹弗斯就能显示,而且很简单

网友P:
基本上都行,但要注意电机有没有减速啊

楼主:
本人还没有用过,请高手帮助

网友Q:
呵呵  , 啥都敢问  你随便下载一本变频器用户手册 就能看到 能显示  很智能的

网友R:
可以,西门子也可以

网友S(2007-03-08):
能,但要设置相关参数

网友T:
林晃耀:
各种变频器的功能码是不同的,你的变频器品牌?型号不说出来,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U:
你的变频器品牌?型号不说出来,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V:
一般各品牌通用型变频器都可以显示的!简单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W:
买一个转速表 接上变频器模拟输出,但不太准确

网友X:
一般品牌通用型变频器都可以显示的

网友Y:
有的可以,不过要改参数,可以是频率也可以是速度

网友Z:
有些可以,有些却不能,查阅有关资料便知。

网友AA:
可以显示理论转速,不能显示实际转速.

网友AB:
绝对的可以呀

网友AC:
可以显示理论转速,与实际转速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