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接触的印刷机采用的是那种烘干方式

楼主(2007-02-02):
(无正文)

网友A:
红外、热风、紫外线

网友B:
  本人公司有两种烘干方式:
  1:红外管加热  [适宜小厂,成本低,安装方便.缺点是温度控制不稳定]
  2:蒸汽加热  [适宜有锅炉的企业,成本高,安装麻烦,优点是温度控制精度高.]

网友C:
请问红外管加热有什么好方法控制呢?

网友D:
红外线加热速度快,具有穿透性。热风对于表面干燥益处多多,紫外线没有用过,据资料说效果很好,谁用过请指点。

网友A(2007-03-04):
紫外线主要用于UV上光油的干燥,一般红外+热风就够了
回ding,红外加热控制加热的电压即可调节

网友E(2007-05-01):
请问蒸汽加热用那种流量阀和温控仪

网友E:
请问蒸汽加热用那种流量阀和温控仪
hfdhfd1973@163.com

网友D:
蒸汽加热用的是PS阀即比例积分调节阀,温控用日本的FU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