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omron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为什么不吸合

楼主(2007-02-02):
继电器电源为24V,接地端子接一NPN光电传感器的低电平端,传感器导通以后,继电器指示灯亮,但是常开触点居然不闭合,常闭触点也不断开,请教各位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查供电电压及电流,线路各部分是否有松动,虚接现象.另外检查继电器线圈是否完好.

楼主:
其他正常,用了一个常闭端子控制报警灯,本来是要用常开的,结果无法闭合,只好先用常闭将就了

网友B:
noodle好像是一个狙手的名字打cs的·

楼主:
晕,老大,俺是超级cs菜鸟:)

楼主:
sorry,记错了,是接一个时间继电器,原理如图。俺怀疑是电流太小

网友C:
你这图有问题啊,发光二极管没烧坏?要串联一个电阻的。否则继电器线圈电压肯定不足。
此外,当继电器电源指示灯亮后,你可以测量其线圈两端的电压有没有跌下来?如果跌下来,说明电源功率不够,能提供的稳定电流太小。

网友D:
同上所说,图纸设计有问题,

楼主:
SQ1-T是光电传感器的发射端,SQ1-R是接收端,KL3继电器导通后,线圈两端电压为24V,完全正常,只是其常闭端子不能断开

网友E:
换个继电器试试

楼主:
因为各项功能一切正常,客户要求先发货,设备已经交付了。看来原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楼主:
现在关键是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F:
看你这个接法是用于PNP输出的传感器的。NPN输出的传感器输出的是高电平,所以如果把继电器KL3接在24V的线接在0V上应该就可以工作了。用传感器直接驱动继电器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合理。如果传感器的负载电流比继电器的工作电流要大的话就没有多大的问题,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防止高感应电压损坏传感器)

网友G:
2个问题:
1.光店传感器的二极管端不可以直接接电源,需要串联限流电阻,否则会损坏。
2.MY2继电器驱动功率为0.9W,24V的电流应该为0.04A,光电传感器不能提供这码大的电流,需要增加放大电路。

楼主:
多谢各位老大,呵呵

楼主:
应该关键就是电流问题了,这个传感器最大输出为20mA

网友H:
看来是线圈拉不动那个触点呀!

网友I(2008-03-02):
MY2NJ

特 点:适用各种用途上的小型继电器,带动作指示灯型,额定电流5A,机械寿命AC5000万次以上,DC1亿次以上,开闭频率度18000次/h,电气寿命AC50万次以上,负载开闭频率度1800次/h.
电 压:AC110V AC220V AC24V DC12V DC24V DC48V
产 地;中国深圳 认 证:CE UL CSA

使用前先了解下说明书或有用

电器图进可能要与国外的看齐 说句实在话看GB的电器图就觉得别扭

不怕学的慢就怕被误导

网友J:
不怕学的慢就怕被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