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如何实现PLC采集高速脉冲后的方向判断?

楼主(2007-02-02):
我想用FX系列PLC采集三个高速脉冲信号,在程序里怎样
实现方向判断?也就是怎样判断三相脉冲的顺序?

网友A(2007-06-16):
采用双相计数方式,前后值比较一下即可!

网友B:
计数值存在特殊继存器中,如果是正向计数,其值自动加,如果反向计数,其值自动减。

网友C:
楼上,帮个忙,发个简单运用看看!

网友D:
想了解一下你的脉冲发生器是一个还是三个,是一在个的话它就好说,若是三个就不好办了,是一个就可以通过它的特殊辅助继电器来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