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pm2a的无协议通讯和出厂设置问题

楼主(2007-02-02):
各位大哥们,有没有谁做过CPM2A的无协议通讯,对这方面也是刚做,看了说明书,对指令比较清楚了,但是实现起来觉得有些问题.能不能谈谈你们的看法和一些经历,谢谢了!对了,我做了个程序,把232端口的参数变了,现在和上位也通讯不上了,不知道怎么样恢复,你们有什么办法吗,不知道把电池拔掉放完里面的电可不可以.

网友A:
232口只有在将它旁边的选择开关置OFF才能无协议通讯,你首先将这个开关置ON,如果其他的没有动就可以通讯了。如果不行,就在编程软件里右键点击工程图标,选择第一项-修改,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网络类型的设定,再点击驱动器项目,修改里面的波特率和数据格式与你改变了的参数相同,再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标准触点,谢谢!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又测试了一遍,还是通讯不上.通讯开关的ON/OFF对通讯好象没有任何改变,通讯灯一直常亮,我将DM6646设置为"#0803",网络类型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连不上,现在好象只能用外设端口通讯上,把参数再改回来,这样还要买一根数据线,那个线自己又做不了,也不知道它的外设端口是怎么定义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楼主:
CPM2A的程序写在FLASH里面的,电池拔了放完电程序也不会丢,必须通讯上才能改里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