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怎样才能实现图形跟踪功能?

楼主(2007-02-02):
原有的线切割机没有图形跟踪功能,通过什么途径可以方便的实现此项功能,需要增加什么硬件设备?

网友A:
现在,由于CAD功能得到较大发展,已很少有人再提倡用“图形跟踪功能”的线切割了。 通常的做法是,先用图形扫描仪将图形输入到计算机中,然后读取图形轮廓,曲线拟合,生成线切割程序,北航海尔的“CAXA”线切割编程软件有此功能,请君一试。

网友B:
楼上言之有理。
如果一定要跟踪图形,可以用图象识别之类的轨迹跟踪技术。

网友C:
使用扫描仪的时候注意选用CIS的,不要选用CCD的,使用CCD扫描会造成图象的非线性失真,CIS在步进控制方向也会失真,不过是线性的,可以放大图象校正.我做过类似的项目.不过不是线切割,是铣刀的.清华大学的<<计算机图形学>>里面有讲,图象轮廓线的提取,轮廓线的追踪.不过就象"亦云人云"讲的一样,必须要拟合到样条,如果没有样条的知识,比较困难.

楼主:
可能是我的问题描述不清楚:原有的线切割共三部份(数控装置+步进驱动+高频脉冲),由于原有的数控装置没有图形或者叫轨迹跟踪功能,操作人员不能很方便的查看到工件加工进程,现在想增加一台显示器,在显示器上通过显示加工轨迹的方法实时监视整个加工的过程,请教各位,这需要增加哪些硬件设备,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初次接触数控,望指点!

网友A:
这并不能用原有的数控装置+显示器来得到你要求的功能。 必须重新购买带有图形跟踪显示器的数控装置。 参考: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7552 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楼主:
请问:
你在显示器显示的轨迹,是通过读取X,Y方向中的坐标值,还是通过计算两个步进电机的脉冲数量来描绘的呢?
这个问题总是弄不透沏,想搞懂!

楼主:
并且这个信号(数值)从哪里采集呢?

网友A:
这是在编直线和圆弧插补程序时,同时将显示程序一并编写。
工作时,X,Y每步进一步,显示等效运行一步。

网友B:
最好与线切割程序配套编制,如果不想抛弃原有系统,比较困难,因为你再配一个轨迹采集和显示的电脑价格,恐怕就已经够再买一台新的、带显示的线切割控制器了。
权衡一下成本,该取舍就取舍了。打补丁并不总比买新衣省钱哦!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种带显示的线切割控制器?

网友B:
直接找线切割供应商问问吧!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