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温度箱内用来测温的热电偶可以用温度变送器取代吗?

楼主(2007-02-02):
想请问:温度箱内用来测温的热电偶可以用温度变送取代吗?
知道的,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哟

楼主:
可以用温度变送器取代否?
不好意思打错啦。
好丢人哪。。。。

网友A:
先不考虑有没有必要,最基本一点:温度箱内的工作温度?毕竟变送器和热电偶的工作温度不同,除非你变送部分房子外面,但如果是那样,和你的问题又有了偏离。

网友B:
热电偶+变送器

网友B:
热电偶输出信号是毫伏信号,只有加相应的变送器才能转换成标准4--20mA信号。

网友C:
不可以。TC是测温传感器,变送器是把传感器测量输出的非标准信号(毫伏)转成标准信号的一个模块而已。两者可以配合使用,不可以互相替代。切记!!!

TC 或者 RTD ,英文叫 Probe,变送器英文是 transmiter 。搞明白了吗?

网友D:
直接替换不可以,但也不是绝对不能替换的,在后端读取设备有变化的时候也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D:
可以说说是怎样胡扯了吗?你原本后端用直接读取热电偶的设备当然不能读取热电偶变送器的信号,但如果现在改成用读取标准模拟量信号的设备来读取变送器的信号有什么问题?
片面!!

网友E:
热电偶和变送器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如果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是可以

网友F:
     测温用的热电偶(传感器)与温度变送器(标准模拟量信号转换设备)是组合在一起使用的,不能相互替换的。

网友C:
看看搂主的问题,“热电偶可以用温度变送器来取代吗?”

有人回答可以,我说胡扯!下面还要我说说....

搞清楚概念!!!

热电偶是用它来测量温度的探头,输出毫伏电压信号;变送器是把毫伏信号放大处理成标准信号的模块。至于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就是2个的结合体而已。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要不懂吓教人家,误人前程!!!

[b]我也是搞销售的,但是技术还是要学点的。不然说出来的话要给人笑话的。我们提倡:不耻下问;但是不能允许不懂装懂,误人子弟!!!

网友D:
呵呵,有时间多和你的客户聊聊,问问他们有没有遇到过现场从前端传感器到后端传输设备全部更换的时候;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当现场人员将“温度变送”当作名词使用时,是将其认为是独立的信号放大模块,还是一体化的前端设备。书是读来活着用的。

记得读书时总有人说:冲动是魔鬼。现在看来这句话或许真的有道理,望共勉。

楼主:
感谢各位的留言,很实用,也很受教育,
目前来说我对于技术确实不太懂,但做为销售人员,如果想做的专业的话,就要不断学习,不耻下问才行,谢谢

楼主:
说明一下:我向提供的温度变送器是一体化的那种应该能达到要求.

网友F:
提供参考:

网友G(2007-04-11):
楼主问了个傻问题,关公战秦雄类似。跟贴的没说明白,打成一团,热闹。还有一个狂做广告的无耻。我最后当个棍子,搅和一把,哈哈。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日月剑在 2007-2-6 12:51:00 发表的内容:
  看看搂主的问题,“热电偶可以用温度变送器来取代吗?”

有人回答可以,我说胡扯!下面还要我说说..…
--------------------------------------------------------------------------------------------

坚决支持日月剑!

网友I(2007-07-25):
但对有些温控表来说这个问题不能是“关公战秦琼”了吧。因为它们可以接收热电偶信号也可以接收标准模拟量信号。

网友J:
这里真热闹!

网友K:
完全两码事,一个测温,一个是测出的温度用合适的方法告诉你

网友L:
楼上的说的对,热电偶代号是TC,热电阻代号是RTD,温度更据需要,如果热电偶或热电阻距离二次仪表太远,可考虑用温变,一般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