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问题

楼主(2007-02-02):
请问,为何电缆超过6平以上采用多芯设计?请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A:
大截面单芯电缆你用啊?那是铜棒!

网友B:
安装方便

网友C:
交流电的趋肤效应!!

网友D:
呵呵,二楼说得对

楼主:
感谢流川枫!BS当代大学生!

网友E:
 呵呵,不会不知道电流的趋肤效应吧

网友F: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网上提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人不可能把所有知识都学全,当代大学生,你的回答让人反感.
大点截面的电缆采用多芯正如流川枫所回答的.同时多芯也有软硬之分,软电缆的载流量更大,但价钱也贵.

楼主:
谢谢无意争春!

网友G:
呵呵,第一太大太硬,第二正如上面所说有趋肤效应。

 当代大学生    不该呀

网友H:
哈哈,95Mmm^2电缆做成单芯的,那买电线不叫一圈,叫一根了

网友I:
正如上面所说有趋肤效应。安装方便 .当代大学生    不该呀

网友J:
电力机车的接触网就是一根硬线,钢加铜/铝。

网友K:
当年我在学校里面就没有学到集肤效应的理论.

网友A:
你怎知的趋肤效应,有过实验吗?书本学的东西先不要滥用。无论什么效应,都要弄清原理,经过实践才是你的东西。趋肤效应是有的,但要注意频率与趋肤效应的关系。

网友L:
支持流川风和无意争春的话,人是不可能什么都会的,都要不段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