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关于AB PLC上位机刷新问题

楼主(2007-02-02):
rsview32编的上位机程序,有时候设备运行了,但画面上却什么状态显示也没有。在上位机的状态,两台上位机有时一台有一台没有。看标记监视器里该设备的状态正常。就是画面上没有显示,不知为什么。哪位高手能帮个忙。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画面的刷新时间,初次启动上位机软件时,该设备的状态最后一个上来的。
别问一下,哪里可以下到AB触摸屏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在RSVIEW中是可以设置刷新的时间的,分为foreground和ground,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以前遇到的,你可以测试一下,建立一个memory tag(开关量的),看看是否能正常显示,如果不行,可能是系统的问题.从新安装系统(我当时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别光看上面,有空看看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