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7-02-02):
220VAC/12VDC 电磁式继电器触点不能闭合,有啪啪啪的连续响声,出现触点上下震动,有明显的电弧,检查继电器没有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发生?

网友A:
检查电源和线圈.最好更换继电器

网友B:
电压低了

网友C:
可能的原因很多,例如:这个继电器的线圈电源与这个继电器触点所要接通的电源,是同一个控制变压器输出的,并且触点控制的部分有短路现象,就可能出现上述症状。其次继电器磁铁间隙里有异物或其他的机械问题也可能发生。供电电源有虚接现象,加负载后也可能出现这个现象,总之很多的,不好判断,要凭经验和感觉。

网友D(2007-03-15):
换固态继电器吧!
www.rebeck-delcon.cn

网友E:
应该检查电源是不是12v,是不是用的交流电源等。(不能低于9v).检查电阻是不是很低(不能低于170欧姆)。

网友F:
主要是线圈电压不足,测量一下便知.

网友G:
回路电阻太大/接地不好,一带负载电压就下降。

网友H:
同意周公说法.起动时继电器线圈并电压表,看一下就搞明白了

网友I:
这种现象一般在设备电盘/电柜调试中出现,主要原因是:继电器吸合时,恰好造成控制变压器二次回路短路,由于控制变压器提供电流能力有限,短路时继电器触点打火,二次电压瞬间下降,继电器立即释放,此时短路便不存在,二次回路电压上升,继电器再次吸合,然后再次打火.....,表现出继电器触点抖动的样子.短路点就是这个继电器的触点.
排除故障的方法就是解决由这个继电器触点造成的短路问题.
注意:由于电流较小,二次回路中虽然有熔断器,但是并不熔断!!

网友J:
曾经遇到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辅助触点老是起火花,甚至熔化触点的现象。最终把两个辅助触点并联后控制电磁阀问题解决。电磁阀的额定电流1.5A,应该是辅助触点的导通电流不够大。

网友K:
可能就是电压不足引起的!

网友L:
继电器是不是直流供电而用成交流电了

网友M:
看看负载是否有加大或变异,触点电流是否足够大;线圈电压是否低于标称值; 如果继电器本身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N(2007-04-30):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O:
电压偏低,仔细检查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