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能帮我提个s7300 控制方案

楼主(2007-02-02):
现在有五台伺服电机要控,两台要求走固定距离的。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选三菱的伺服电机,但不知道该怎么控。另外一种就是用总线控制,选别的品牌的电机。但两种方案我都没有把握,我公司的机械设计又偏向于选三菱的伺服。请大家帮忙该我提个好的方案。

楼主:
要求是顶位控制,大家帮帮呀

网友A:
用台达的吧,内置八段位控,可以通过Modbus通讯更改相应的位移和速度. 这样省掉了上位机的位控模块.而且价格比三菱要便宜. 当然,如果要求很高,那又另当别论了. 另外三台需要控制什么?位置?速度?转矩?

楼主:
定位要求很高,用于汽车挡风玻璃的对合,就是把两快玻璃和起来,当中加一块膜

网友B:
可以用三菱的全套解决方案,上位运控或PLC加下位伺服。或者全套西门子的方案。

网友C: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如何经济,又方便的控制才是做好的方案。
如果用总线的话,就省去FM353定位模块,前提是放大器要有总线功能,没有总线功能的放大器,都加定位模块这是不太可能的·主要是5台电机分别控制的··5轴没有联系!感觉还是走总线了·希望斑竹,以及运动控制高手能提出好的方案!

网友A:
315T-2DP,再加相应的模块,伺服电机随便选

楼主:
现在客户已把plc的型号定死了,就是s7 300,用这个plc控制伺服我不熟悉,现在就是不知道用哪个方案来做,一个是定位模块加伺服,另一种就是用profibus跟伺服通讯来控制。现在的关键是这两种我都没用过,不知道那种编程比较简单,请大家说说自己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
1、用DP总线。如果考虑成本,选择安川的伺服就行了(用欧系的就太贵了),安川的可以选择DP模块的配件。 只是能做点到点的运动,具体没有用过。不敢乱下结论。
2、选用FM353(PLC开环,伺服闭环)/FM354(闭环),从控制上来讲灵活性肯定要比方案1强多了。只是编程相对就要麻烦些,第一次搞FM353/FM354一般都比较头痛,FM357就更不用说了。
3、选用T-CPU(315T-2DP就足够了),再选配相应的扩展模块,可驱动步进或者伺服,可开环可闭环,可做虚拟轴、电子凸轮、同步等技术功能,而且这些都是由封装的FB完成(就是西门子已经生成了现成的功能块,直接调用就好了)。  相对来说这种方案编程也比较简单,功能更强。 但是PLC部分成本相对要高一点。

网友D:
用300的话 用fm353 驱动日系或台系的伺服,最便宜的方案了,不过353不是那么好用的,关键是300熟悉,300不熟悉的话就累死了。

网友D:
用dp的话,伺服就难选了,siemens的伺服dp当然没有问题但贵啊,
日系的伺服有没有dp接口模块很难说了。

条件允许的话就用dp了,siemens的dp伺服,315t cpu ,不过有经验的人就少了。

最简单是日系的plc加伺服了,一般人都会

还是用315t吧,做成了,除了你其他的人都不懂。哈哈。

网友B:
PLC定死了!那就加定位模块吧!毕竟成本是需要考虑的,如果客户不在乎成本,玩玩DP也不失为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C:
to 波恩: 加定位模块的话,成本比走总线来得高吧`5个电机你模块怎么分``5 轴没有联系的``FM353老贵的!

网友E:
如果五轴都是各自独立的点对点定位的话,还是用DP总线来得方便。选择欧系品牌(比如伦茨、施耐德等)的伺服电机,DP连起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价格也比西门子伺服好得多。

网友F:
FM357四轴定位模块,其中一个是旋转轴,可以用在机械手上,你的系统估计没什么问题
FM354没用过,不下结论

网友B:
to gagalin:定位模块是一对一轴的?还是可以一对多轴呢?贵能有多少呢?带ProfiBus DP的伺服的价格增量与之相比是否划算?
从概念上看,总是觉得带ProfiBus的伺服很贵,而日系,哪怕是三菱的标准伺服便宜得多。不知事实是否如此?!

网友C:
他这套系统外围点数很多···S7-300外围全部用vago的模块总线,Pliz 的安全继电器 ,全部设备,图纸都要通过CE认证,就是现在伺服方面的方案肯定走总线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细节了··
这个项目做成了在控制方面还是很经典的··还有一个难点是这套设备有机器人系统·视觉系统!希望广大工控高手,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与讨论!也是互相学习··中国的牛人真的太多了!

网友G:
用TRIO的MC206X或EURO205X,这五个轴都可以通过模拟量,或脉冲方式方便实现.想用总线也可用CANOpen来实现.这应该最实惠了.

TRIO通讯功能强大,和SIEMENS,或三菱PLC都很方便通讯.

网友B:
哦!原来有这么复杂!真是锻炼的好机会!一定能练出一小批控制高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