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台达触摸屏坏了吗??

楼主(2007-02-02):
维修过程中遇到问题,plc没有输出,检查发现触摸屏触摸没有反映,上电正常,然后换了一个好的上去就好了,应该就是触摸品问题,,难道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坏了??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这种假死机的现象能修理好修理吗??急  谢谢各位大虾们

网友A:
专业西门子及HMI模块维修。PLC五年自动化大工程调试编程经验(石化,冶金,电力等),熟悉PLC工作原理,电路。现在已为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模块电源、编程电缆、触摸屏通讯口及I/O通道故障、损坏、烧毁等维修(使用德国原装元件)。专业对西门子产品值保的产品维修。价格优惠,修不好退货不付钱。我的联系方式13751078752。cowredfly@163.com QQ:466598808 请留下信息。

网友B:
专业维修触摸屏(西门子,台达,三菱等等)格优惠,修不好退货不付钱。我的联系方式15922504394    wj98391982@yahoo.com QQ:423726349

网友C:
   一般都是触摸板坏,把坏的触摸屏电路板与好的互换一下,区分故障点,然后在寻求解决。

网友D(2007-04-12):
我公司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

联系人:关工
13728065775  020-85542220
www.gdhaite.com

网友E: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