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补偿型和延伸型补偿导线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关于热电偶补偿型补偿导线和延伸型补偿导线的技术问题

各位大虾
   偶遇到一个问题,偶在更换热电偶补偿导线时,选用了补偿型KC,信号连接到PLC却不显示正确的输出示值,但是测量信号的数值是正确的,在换成原来KX的却正常了。快来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A(2007-03-11):
好象没有理由。

网友A:
有可能你的KC补偿线质量有问题

网友B:
KX是延伸补偿KC 是普通型

网友C:
KX是延伸型(和热电偶的材料是一样的),KC是补偿型的

网友A:
延伸型的也好,补偿型的也好,其性能都一样

网友D:
KC和KX都能用,
现在的材料贵了,许多厂家在丝材渗了其它金属来节省了成本,所以影响了热电偶的温度值,  请楼主买标准KC就可以,从经济角度来看KC的补偿线更是划算.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E:
我公司的热处理炉也有同样问题. 负载铠装K型热电偶用FLUKE直接测量的温度和炉温接近,但接上补偿线后,显示温度低了20多度.请问是否是由于补偿线的问题.

网友E:
师傅告诉我从现场测得的温度加上20度就是DCS显示的温度,好象是和利时在DCS上补偿了做得温度,哈哈 我是新手,要是我说错了,大家别挑我啊!!

网友F:
换线要校验~~~~~
校验一下看热电动势就知道了啊
详细请联系
QQ:277965625

网友G(2007-04-11):
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H:
是不是其它环节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