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故障频繁

楼主(2007-02-02):
本人这里的 compair L250空压机加载和卸载电磁阀故障频繁,各位老大帮忙推荐一种适合频繁动作的电磁阀,大概每小时动作10次左右。

网友A(2007-05-13):
1小时10次  普通的电磁阀都能承受啊~

网友B:
SMC,亚德克等电磁阀

网友C:
  选型时如果安装条件允许,可以自己变更一下参数呀。多留点余量选普通的电磁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是线圈烧坏还是阀芯进水啊?

网友E:
把故障说清楚点?

网友F(2007-06-22):
那一分钟要动作40次应该用哪一种的呢

网友G:
阀芯进水最易损坏

网友H:
空气要干净气动阀才不容易坏

网友I(2007-09-14):
smc的電磁閥在質量上還是值得依賴的,只是價格要高一點,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J:
1小时40次-亚德客的电磁阀就够用了。1分钟40次以上建议用FESTO的,因为其寿命超过1亿次,SMC的价格现在与FESTO差不多,但寿命差2-3倍。空气过滤非常重要,建议过滤精度达到5微米。

网友K:
一小时10次,不算频繁啊

网友L:
气源一定要处理

网友M:
经过电磁阀之前是否有气源处理装置?压缩空气压力多少?所选用的电磁阀是否能够承受此压力?综合考虑,选择合适的电磁阀.SMC、FESTO产品是比较好的。

网友N:
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你的环境是空压机,高温多水.我不清楚用的是2通阀还是五通

网友O:
电磁阀阀芯里如果有油润滑的话就不会坏得那么频繁,你这个应该是水分太多,没有油的话会加快密封圈的磨损,并且阀芯也会卡死。

网友P:
1小时10次不频繁呀!FESTO的不错,还有上海康茂盛的也不错

网友Q:
注意几点:
1.气源是否有杂质和过量水分
2.电源是否波动大
3.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R:
加一个过滤器
亚德克的没有问题

网友S:
我用普通电磁阀,一小时动50次,很久不没坏

网友G:
一小时几十次说什么吗,丝网印刷机上的一小时一千零几十次不还是用得很好

网友T:
普通电磁阀,一小时动100次,酸气环境,能用上半年

网友U:
电磁阀本身问题应该不大,我怀疑气源的质量和管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V(2009-01-11):
常规的电磁阀每秒钟大概可以100次

在特殊场合下用的电磁阀可以达到上千次以上的

网友W:
你换一个同型号的试试,应该是你上面的线圈坏掉了,一般的电磁阀都能满足啊

网友X:
怎么楼主发完帖子没事了,我看主要还是电磁阀的气路的气的质量问题,有杂质,影响电磁阀的正常工作,我们这里的空压机有出现过这样的故障,电磁阀打不开。

网友Y:
zhangshichao X积分:286
帖子:10注册时间:2006-12-27 15:35:00 26楼 回复时间:2009-1-11 21:28:16 常规的电磁阀每秒钟大概可以100次

在特殊场合下用的电磁阀可以达到上千次以上的
******************************************************************************************************************************************************************

每10分钟100次还有可能,不过寿命恐怕很短

网友Z:
楼主看到能否给说一下,问题有没有解决,用的是什么牌子,哪个规格的产品呀?

网友AA:
电磁阀的气路的气的质量问题,有杂质,影响电磁阀的正常工作.

.SMC,亚德克等电磁阀

网友K:
我们有4台空压机的啊,怎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AB:
空压机的电磁阀不是说什么的都可以,关键是要能安装的上去和出现问题的根源解决 啊!

说详细一点问题所在

网友AC:
把故障说清楚点,

是压力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