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WIDO如何实现大数运算?

楼主(2007-02-02):
PM810与Twido已经连通,Twido读取PM810的4个字(R1~R4),然后需要在内存区保存由这4个数组合成的大数A,A=R1+R2*10000+R3*100000000+R4*1000000000000,请问Twido能否做这样一个运算?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用带浮点运算功能的CPU,可处理1.175494e-38到3.402824e+38之间的数值。

楼主:
谢谢丁喜,我用的TWIDO是TWDLCAE40DRF,是不是可以实现上述运算?我看说明书上写的加减乘除是在整型之间进行的。

网友B:
没有问题,我就是使用的40点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