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接近开关总是烧毁

楼主(2007-02-02):
给位同行:
    本人在最近遇到了一个比较郁闷的事情,就是有台设备控制位置到位的接近开关经常烧毁。接近开关的额定电压为DC24V。检查电压没问题,同类型的接近开关用在别的设备上也没问题。接近开关信号经中间继电器转换进入PLC。
各位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接近开关信号经中间继电器转换进入PLC呢?直接进入不行吗?是不是和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有关系呢?还有会不会是中间继电器断开的反向电动势造成的?

楼主:
TO岚1986:
这台设备是原厂设计,刚采购的。PLC输入点经中间继电器用一个电源输入

网友B:
在接近开关输出接线端加0.1uf电容,中间继电器线圈上反向并二极管以势放中间继电器断开的反向电动势 。

网友C:
信号在通断的时候在继电器线圈产生了自感电动势,直接输入PLC不可以吗?

网友D:
同意流川枫所说,其实光电等接近幵关有其抗干扰的电路。好象是由二极管组成的。如果经常燒可以尝试加上这样的一个电路。

网友E:
同样上面的看法,一般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只有300毫安,晶体管经不住冲击

网友F:
改为直接接入PLC。

楼主:
非常感谢大伙,
设备厂商为了保护PLC不同意直接接入,在中间继电器线圈加上二极管应该可以消除掉反向电动势吧

网友G:
继电器有无问题,我遇到过开关是国产的24伏300毫安,继电器是500毫安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完。最后换进口开关24伏500毫安8MM

网友H:
下面引用由黄贵波在 2007-2-2 20:12:00 发表的内容:
  在接近开关输出接线端加0.1uf电容,中间继电器线圈上反向并二极管以势放中间继电器断开的反向电动势 …

学习中.不过理论中这个可以.个人意见

网友I:
看看电线有没有破损,碰到设备的外壳。上礼拜也碰到一次,被兄弟们烧了3个。量电正常24V,感应到后就把开关爆了,查下来是信号线破损。

网友J:
换欧姆龙的继电器MY2NJ,电流只要几十mA.要不接近开关直接接到PLC也行.

网友K:
正常情况下接近开关输出都是直接进PLC的,你问一下你的厂商为什么需要中间继电器过渡保护.

网友L:
你的中间继电器的电流是多少毫安啊,工作的时候.另还有是否有其他干扰信号,或串上了别的强电压啊!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指正!!TKS!!

网友M:
设备厂商为了保护PLC不同意直接接入
什么道理?有这样的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