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转子流量计有压差要求吗?

楼主(2007-02-02):
本人一直认为转子流量计不需要有压差要求,只要流体能流它就会转,但今天有人告诉我说压差很小,可能不能用!请问各位有这回事吗?

网友A:
其实和家里的水表一个原理,你看看当水流很小时会不会转

网友B:
转子流量计应考虑流体的粘度,流体流过必定产生差压。

网友C:
嘿嘿!其实没有哪么复杂!找一篇关于转子流量计的文章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那为什么转子选型的时候,差压不是必要的技术参数呢

楼主(2007-04-23):
我用过后的结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瞬时是有的,一分钟示值就降下来了

网友D(2007-06-08):
楼主,说的是涡轮吧,不是转子

网友E(2007-08-04):
转子流量计的测量原理:根据转子的质量和测量介质在仪表内形成的差压的推动力相等,它内部不同的高度截面积不=,这样就改变的转子的位置,经过磁转换,得到4-20mA标准信号。差压是介质流动时必然的产物。你说的差压应该是仪表管段前后的近似平均的差压,也就是我们抽区测量的压力而得到的差压,那个也许很大,但仪表测量仅仅是那一小段气体流动产生的差压。

网友F:
楼上说的对

网友G(2007-10-24):
同意楼上所说。

楼主:
现在已经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