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7-02-02):
先谢谢各位,我在一个试验中有要用到称重传感器。我想接线的方法是不是这样的。从传感器出来接到显示仪表,信号4~20mA.如果信号要在计算机上显示,再从仪表输出4~20mA信号,通过PLC在到计算机。以上接线方法是不是正确?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信号用不用加过滤什么的?谢谢

网友A:
一个或多个传感器信号先接入中继盒,然后由中继盒接入显示控制仪表。以上信号均为mv信号。控制仪表可输出多种信号,如模拟量信号,数字量信号,RS232,RS485信号等。这些信号均可根据要求进入PLC。这是最基本的称重控制系统接线。如有疑问,欢迎交流wyjwhwx@yahoo.com.cn

网友B: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你完全可以直接将传感器接线盒输出线接到仪表,仪表输出232信号接到计算机上,如果距离远的情况下,采用232转换为485来传,或者232放大。
目前市场上a9表输入信号可以为电流信号

网友C:
我们可以提供传感器+仪表+变送输出(通讯输出)。
13501716803/QQ:329360862
采用此种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D:
盛世自动化的方法更简便一些而且反映速度更快.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这个信号要不要加过滤什么的东西?谢谢

网友C:
如果你的信号传输过程中,有较强的干扰,可以加铁氧体磁环过滤,或者加隔离器也可以。否则,则不必。

楼主(2007-03-19):
仪表可以通过PLC设定来设定吗?

网友C:
PLC可以做主站就可以。

网友E:
传感器到仪表    仪表(仪表带485通信)到计算机

仪表 我们有,传感器没

网友F:
开开眼界,学习学习

网友G(2007-07-03):
称重信号为教弱的

网友E:
称重传感器直接输出到4-20mA  到仪表,仪表到电脑就好办了,怎么接都通

mV信号转4-20mA输出,直接安装在传感 器里头  不需要再花钱买什么转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