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7-02-02):
132KW
38OV电机可否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
星型启动时力矩够不够?

网友B:
看看电机带什么负载,启动扭矩别搞不够

楼主:
哦,带的是风机!
不知道力矩怎么算?

网友C:
不能吧,用软启合适

网友D:
用变频器而且又节能.

楼主:
从经济方面考虑没有用变频器

网友E:
下回让设计人员选绕线电机。现在加软启动可能实用一些,星角启动风机时间太长,要看你选的电器和供电线路及变压器的容量,都算一下。

网友E:
如果长期考虑还是变频器合算。因为风机都要调风量,一般的调进风的闸门,太费电了。

网友F:
我就是132KW低压冷却风机(风机出口压力低,风量大的那种),因为一直是满负荷转就用的星-三角启动。高压风机也可以,如果不满负荷转就用变频了。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受益匪浅

网友G(2007-03-10):
建议用6KV供电,可以直接启动,如果用380V,可以用软启动器,也可以用降压启动,但是这么大电机启动电流很大,可能会对变压器产生影响.一般变压器功率的20%以下功率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H(2007-04-14):
  风机如果负荷变化不大,用软起动器,否则用变频,自藕也可以启动。

网友I:
可以.我们厂160KW的风机就是用的星三角启动.前提是变压器容量要够.

网友J:
建议用软起动器,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