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里这句C的意思

楼主(2007-02-02):
#define apc_istwert "Actual_value"
#define apc_local_on_off "local_on_off"

extern ctrl_enable;
return (GetTagSWord(apc_istwert)*GetTagBit(apc_local_on_off)|ctrl_enable);

网友A:
#define apc_istwert "Actual_value"中的#define是定义一个变量,这句话意思是将Wincc的变量Actual_value定义为程序中的变量apc_istwert ,第二句也一样。extern ctrl_enable定义一个Wincc的外部变量ctrl_enable,那么在程序中可以直接用这个变量。
return (GetTagSWord(apc_istwert)*GetTagBit(apc_local_on_off)|ctrl_enable)中return返回括号中的表达式的值,返回值=Actual_value×apc_local_on_off/ctrl_enable

网友B:
GetTagSWord是获得变量apc_istwert的实际值
GetTagBit是获得二进制变量apc_local_on_off的值,就是1或0

我认为有可能是apc_local_on_off为1时,才读apc_istwert的值

楼主:
你们怎么看懂得阿 该学习那些东西啊

网友C:
该学习C语言以及多看看wincc帮助和Wincc组态手册。

网友A:
哦!我看错了一个地方,"|"是二进制按位或运算,也就是先把"apc_istwert"和"apc_local_on_off"的值乘了再和变量"ctrl_enable"按照二进制形式求按位或.取得返回值

楼主:
xingchsss:
    太厉害了,我想请教一下 你是怎么学的阿 ,看得什么书啊

网友A:
我觉得c语言最好的入门书还是唐浩强编的那本《c程序设计》,当作资料查查很方便的,遇到问题时上网查查也能解决问题的。再由于wincc里的c脚本有其特殊性,有时候可以查查wincc帮助,最好的我觉得就是关于wincc v5版本的7本手册“Basic1_C.pdf”,“Basic2_C.pdf”,“Comm1_C.pdf”,“Comm2_C.pdf”,“Config1_C.pdf”,“Config2_C.pdf”,“Config3_C.pdf”,在西门子的网站上都可以下载到的,上面有大量的程序可以借鉴,关于wincc v6的vbs脚本查wincc帮助在加上随便一本vb的基本教程以及对于一般问题都能搞定。再深入一点就是了解一些怎么操作数据库的知识,wincc就能玩转啦。哈哈

网友D:
下面引用由xingchsss在 2007-2-14 10:12:00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c语言最好的入门书还是唐浩强编的那本《c程序设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谭浩强编写的《c程序设计》

网友A:
对,谭浩强,哈哈,打错了

网友E(2009-08-09):
谁知道WINCC怎么安装吗  加QQ99852394 谢谢

网友E:
我安装的是2007  总出现1603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define apc_istwert "Actual_value"中的#define是定义一个变量,这句话意思是将Wincc的变量Actual_value定义为程序中的变量apc_istwert ,第二句也一样。extern ctrl_enable定义一个Wincc的外部变量ctrl_enable,那么在程序中可以直接用这个变量。
return (GetTagSWord(apc_istwert)*GetTagBit(apc_local_on_off)|ctrl_enable)中return返回括号中的表达式的值,返回值=Actual_value×apc_local_on_off/ctrl_enable

将Wincc的变量Actual_value定义为程序中的变量apc_istwert

是不是apc_istwert  是plc 中的变量,Actual_value是wincc的内部变量? Actual_value是不是要在内部变量中建立?另外它是不是全局变量?这个c语句用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