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怎么控制司服电机

楼主(2007-02-02):
请各位大狭指导关于PLC怎么控制司服电机技术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卡加伺服放大器

网友B:
加运控模块。

网友C:
发脉冲让其运动。。哈哈

网友D:
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只要启动停车的话,有个输出点就行了。

网友E:
不同的情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要看你需要怎么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