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压器能分别接到滑触线的两端吗?

楼主(2007-02-02):
我公司有三台门座式起重机安装于同一轨道,总长约五百多米,两头分别有变压器,2000KVA和2500KVA各一台。考虑滑触线较长,电压损失等问题,负责项目建设的同事想分别接到滑触线的两端。这样可行吗?

网友A:
负责项目的一定是木匠。

楼主:
哈,其实我也不建议这么接的。因为两台变压器的容量不一样,性能参数总存在差异,输出的电压不可能完全相同,再加上三台门机不同的使用状况,这样的接法总是不合适的。要说会有什么问题,还真不太好说。
不知道有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为何要采用变压器并联?

随着电网容量的增大,一台变压器的容量往往承担不了全部负载,而改换大容量的变压器又不经济,所以为了满足用户负荷的需要,将两台或更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此外,电网的负载一般随昼夜不同时间和一年不同季节而变化,如果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则在负载较小时,可以少投入几台,这样就可实现电网经济运行;同时,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轮流检修而不中断供电。
    要实现两台或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1)变压比相等。如果变压比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二者的副边将产生不同的电压,这个电压差会在两台变压器副边构成的回路中产生环流,严重时将烧坏变压器绕组。为了使并联的变压器安全运行,我国规定并联变压器的变压比差值不得超过0.5%(指分接开关置于同一档位的情况)。
    (2)接线组别相同。如果接线组别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二者的副边线电压相位不同,结果会在并联的副边电路中产生电压差,这个电压差将在两台变压器的副绕组中产生很大的环流,把变压器烧毁。
    (3)短路电压(阻抗电压)相等。如果短路电压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则短路电压小的变压器容易过负荷,而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却不能满载。一般认为,并联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相差不得超过10%。通常,应尽量设法提高短路电压大的变压器的副绕组电压或改变变压器分接头位置来调整变压器的短路电压,以使并联运行的变压器的容量能得到充分利用。
    (4)容量比不超过3∶1。由于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其阻抗值相差较大,负荷分配极不平衡,同时从运行角度考虑,小容量变压器起不到备用作用,所以容量比不宜超过    3∶1。但是,在两台变压器均未超过额定负荷运行时,容量比可大于3∶1。

楼主:
多谢老菜鸟!讲的很详细。
三台门机的计算功率之和在3000KVA左右,考虑使用状况,实际使用时还不会超过2000KVA。
看来还得将两个变压器得参数搞清楚。

网友C(2007-06-11):
可以考虑的方案:
1、增大滑触线截面积
2、通过增加供电点或改变供电位置以改变供电长度,最终改变压降
3、滑触线加并联电缆(加辅助电缆)

网友D(2008-01-17):
用一台2500的,加大滑触线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