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馈电器频繁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我厂有一个ET200s子站箱,最近经常出现箱内的几个馈电器频繁吸合,几乎一秒钟一次,正常情况应该是开机后一直吸合,出现该情况时,在IM151模块上BF故障灯会闪一下,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启动,后通过更换子站箱内的IM151、输入模块、馈电器和馈电器底座,但仍不能排除故障,改子站箱的通讯速率为1.5M,检查DP网线,未见异常,该子站箱处于西门子PROFIBUS DP 网络的中间,前后的子站箱均工作正常,不知何故?
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A:
应该是该DP网络不稳定,导致该ET200S站点通讯不好;根据你的做法,有备件的话建议对该从站元器件做更换检查。

网友B:
馈电器频繁启动,应该是馈电器失控了,馈电器电路板通讯部分某个元件性能下降!引起网络不稳定,电容容量也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