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区别ABC三相电

楼主(2007-02-02):
各位师傅大家好,今天我公司变压器拆迁,A B C 三相火线乱了,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出来,最好用万用表,谢谢.

网友A:
你的线路没有装相序继电器吗?

网友B:
用示波器我会!万用表???

楼主:
 电笔一支:
      能教我用示波器测试的具体方法吗?或者相关资料能给我发一份,不胜感激!!!邮箱:weizhantuliao@163.com

网友C:
测电压试试吧,ABC三相对N电压总有点高低的,到变压器处测一下(变压器处应该知道相序的),然后再到你想知道的那个地方测就知道了。

也可以测电流,先变压器处测电流,然后任意相加电流,然后再到变压器处测。

某些设备上有相序继电器,拆下来用一下就行,比如电梯。。。

网友D:
楼上:你的方法没有根据,彻底错了.也不可行,不方便.

网友E:
如果万用表内没有测量相序功能,是不能测量的.关于测电压一说不可靠,因为线路上有压降.

网友F:
采用笨一点办法,但是可靠:先把所有设备负载都停了,再拿绝缘杆一相一相地拉变压器的高压保险,拉掉一相再测一相,顺滕摸瓜找到你的机器开关侧,这样不是很容易地知道了!

网友G:
 买一个相序表,以后工作中也用的到。

网友H:
相序继电器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7-2-3 0:25: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你的方法没有根据,彻底错了.也不可行,不方便.
--------------------------------------------------------------------------------------------
我都说了叫试试的,如果电压不是很平衡,且要分别相序的地方压降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就可以用测电压的方法。
如果变压器负荷平稳的话就可以用单相加电流的方法。

除非楼主的意思是要区分变压器高压侧的三相,而我理解的是低压侧,380V的三相电。

要不你有更好的方法在不停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分别相序。

网友I:
以前有个测相序的仪表,很小,很实用的,可以试

网友J:
   买一个相序表,以后工作中也用的到.有没有再简单和实用的办法。

网友K:
单用万用表没法测相序,会测的当受我三拜

网友L:
 买一个相序表。

网友M:
估计你们公司该有三相轴流风扇吧,先拿它试一下,然后依照它的相序来确定相序.

网友N:
相序??
为什么非要得到精确的相序呢,你想要什么相你就可以接什么相,想怎么接怎么行不就行了么?在说了你又不是电梯,

网友O:
用一个电容和两个灯炮就解决了.

网友P:
单用万用表没法测相序,有会的教教,不胜感激。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