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动机星形三角形接法的配线问题

楼主(2007-02-02):
各位同行:
小弟有一个疑难问题,本人有一台55KW的电动机,用星形三角形起动,由于配线较粗,我认为正常运行时(三角形),是不是U1、V1、W1三条线的电流是大一点(与额定电流差不多),而U2、V2、W2三条线的电流会比U1、V1、W1小根号3倍哩?我在以前测量时,也是相同情况的,U2、V2、W2三条线的线径是否可以比U1、V1、W1三条线的线径小一点?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基尔霍夫定则哪里去了?

楼主:
原来我搞错了,应该正常运行时,六条线的电流都是额定电流的1/根号3,如果55kw的额定电流是110A,那六条线的电流应该在63.5A左右。

网友B:
可以因为起动时电流很小理论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