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M440奇怪问题

楼主(2007-02-02):
我有一台6SE6440-2UD31-5DB1变频器通电后,面板三个指示灯同时亮,BOP面板显示- - -,立即面板三个指示灯同时亮,BOP面板显示无,过一会面板三个指示灯又同时亮,BOP面板又显示- - -,以后就重复以上过程。请问各位大师是何原因?

网友A:
6SE6440-2UD31-5DB1 15KW
请致电:010-81430638

网友B:
通电时把变频器的24V电关掉后再上电,可能会解决,我这边也有这样的问题,把24V电关掉后上电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