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driver应用问题

楼主(2007-02-02):
双masterdriver变频器控制双交流电机,电机为闭环控制,两电机输出轴不互联时运行正常,但当两轴互联后,空载运行时两电机电流都增大许多。两电机都为矢量控制方式,可能电机特性太硬,速度稍有误差便互相较劲,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可用主从控制方式,主要是两电机的出力负载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B:
可做负荷平衡:
1 主辊模拟输出(转距)---接从辊模拟输入
2 将主辊值和从辊的本身值分别加在工艺调节器中
3 工艺调节器输出加在从辊附加速度给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