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问题

楼主(2007-02-02):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6440-2UD31-5DB1变频器输入3AC 380V;带一台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通电后面板三只指示灯同时亮, BOP 面板显示- - -.立即三只指示灯又同时熄灭,BOP面板无显示.但过几秒钟后三只指示灯又同时亮,BOP面板显示- - -.一直这样重复下去.请问各位大师是何原因?

网友A:
应该是通讯错误,不过范围太大。不好确定

网友B:
开关电源

网友C:
CPU板坏,上面的一个D70F3033AY的芯片坏,只能换扳子解决。我的37KW的一台也是这样,换后搞定。

网友D:
   未必主板坏,开关电源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指示灯在报警,说明开关电源基本上没有问题,是CPU自检始终通不过,所以问题在输入输出部分,就是我说的那个芯片和上面的输入输出板,代换的试下就知道了。